STM32F10X的USART问题

楼主(2008-02-29):
请问一下USART是否没有提供接收超时功能?如果没提供接收超时中断,并且也不知道将要接受的字符长度是否就没法使用DMA功能接收字符?

网友A:
USART没有提供接收超时功能

要使用DMA功能接收字符有两个解决办法:
1)通过上层协议对话确定数据包的长度。
2)通常数据长度都是在数据包的开始,你可以用中断或DMA先把数据包的长度字段接收下来,再配置DMA传送长度传送剩下的数据。

网友B:
。。

不过确实像楼主说的那样,有超时中断好多协议实现起来要轻松很多

网友C:
二楼的正解

网友D:
LZ说的有道理

LZ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