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注入转换(injected conversion)是指什么?

楼主(2008-03-01):
这几天看STM32手册,看到了injected conversion这个概念,不知道它的具体功能是什么,而injected conversion和普通的AD转换有什么区别?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不会自己找答案,就是不会学习

楼主:
看过不理解

我当然看过了相关内容,就是因为不太理解所以才提问的

网友B:
我也是没看懂

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是:规则通道组的转换好比是程序的正常执行,而规则通道组的转换则好比是程序正常执行之外的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A:
楼主先前并没有说已经看过前面的帖子,所以我只能把你当

再举一个不一定使用的例子:

假如你在家里的院子内放了5个温度探头,室内放了3个温度探头;你需要时刻监视室外温度即可,但偶尔你想看看室内的温度;因此你可以使用规则通道组循环扫描室外的5个探头并显示AD转换结果,当你想看室内温度时,通过一个按钮启动注入转换组(3个室内探头)并暂时显示室内温度,当你放开这个按钮后,系统又会回到规则通道组继续检测室外温度。

从系统设计上,测量并显示室内温度的过程中断了测量并显示室外温度的过程,但程序设计上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分别设置好不同的转换组,系统运行中不必再变更循环转换的配置,从而达到两个任务互不干扰和快速切换的结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划分,当你按下按钮后,需要从新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然后在施放按钮后需再此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

上面的例子因为速度较慢,不能完全体现这样区分(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好处,但在工业应用领域中有很多检测和监视探头需要较快地处理,这样对AD转换的分组将简化事件处理的程序并提高事件处理的速度。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明白多了

网友C(2008-05-05):
注入转换是否可以单独使用?

  如果我不需要用规则道通,是否可以只使用注入转换功能?如果可以,怎么配置!

网友A:
我不确定注入转换是否可以单独使用,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单

引入“注入转换”的操作是为了在正常的规则转换基础上能够快速地切换转换通道,如果不使用规则转换则注入转换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所以没有必要单独使用。

楼上能说说为什么要单独使用注入转换吗?

网友D(2009-05-21):
谢谢

这样一讲清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