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一晚上的STM,就是启动不起来

楼主(2008-03-03):
用ULINK-ME能把程序烧进去,但就是跑不起来

网友A:
不对吧?看以前的帖子,harlemjia已经是STM32的高手啦

难道你中病毒啦?

网友B:
莫非传说中的……CIH的STM32版已经被移植成功了?

楼主:
启动的问题

自己做的板子,有的时候HSE启动不起来,系统就用HSI是怎么回事,谁遇到过?

网友C:
stm32默认的是HSI

在刚复位是用的是HSI(默认的),然后运行用户程序,由用户程序更改设置,配置成HSE.

楼主:
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起不来

换成8M的晶振就好了,6M的看来有点问题

网友D:
用6M不行

是否是你使用的晶振匹配的两个电容不匹配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