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的演示程序这里是不是用问题?

楼主(2008-03-04):
rc, PLL, ce, hz, LLC

    /* PLLCLK = 4MHz * 9 = 3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在那里LCD_DEMO程序里,RCC_PLLSource_HSE_Div1是8M,8*9=72M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最近刚开始弄STM32,这个不太确定.

网友A:
万利的演示程序是和开发板配套的

万利的演示程序是和开发板配套的,在EK-STM32F开发板上,stm32f103芯片的外部晶振是可更换的,你说的4M和8M就是有这个可更换的晶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