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在哪里?

楼主(2008-03-04):
错在哪里?

网友A:
是不是你手动改过了,或在其他中断中改过

而且地址0x08000368和0x0800036C里的内容好像也与你的显示结果不符,0x0800036C里的内容看不全。

网友B:
0xE000ED0C为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 Register

根据CortexM3技术参考手册,此寄存器的bit16-bit31为VECTKEY位。

在写该寄存器时,此位作为KEY必须为0x5FA,其他值无效。

在读该寄存器时,此位的值为0xFA05。

所以,你在MEMORY窗口中看到的数值与代码实际写的数值不一致。

网友A:
哈哈,3楼是超级高手。楼主也够认真的。

与两位高手对话是我的荣幸,哈哈哈~~~~~~~

楼主:
谢谢!

谢谢!但不知IC设计者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C:
防止误操作之类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