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谁遇到过?

楼主(2008-03-04):
(无正文)

楼主:
用的是ULINK-ME

网友A:
有没有往RAM里写试试

FLASH的擦写只有1000次,你看看你写的次数有没有接近这个数字。

楼主:
没有超过啊

楼主:
突然就不好使了

网友B:
STM32 FLASH的擦写达1万次

楼主应该说说你用的是什么硬件?软件的版本?出错的现象等,是中途出错还是开始时出错?等等等等~~~~~~~

不好意思,之前多写了一个0,已改正。

网友C:
10万次.......

其实有没有人真的实验过呢?

网友B:
对不起,数据手册上写的是10K次,我记错了

楼上如果怀疑可以亲自做个试验,看看能不能达到10K次。

网友D:
10K次应该也够了~~~

楼主:
用的是103RB,ULINK-ME是英贝特板子上的那个,一直好使,有一次就突然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 了

楼主:
擦除好使

楼主:
现在发现需要擦一下,再往里写有时候好使

网友E:
可能你烧进去的代码干扰了后续的烧写操作

你试试从RAM BOOT时能不能烧写呢?

楼主:
而且现在好使的串口程序烧进去,发现波特率不对

会不会是片子坏了

网友A:
麻烦香水城解释下这句话什么意思

STM32手册29页:

网友F:
你的手册是什么版本的?该是0.1的吧?

2007年November ST网站已经更新到0.2的版本了,中文版的文档都也已经更新到0.2了。你应该经常去ST的网站上看看。

Rev 2英文版29页截图:

对于这一段的修改可以看0.2版的参考手册Page498,第9行。

对于Flash的擦写次数可以在下列文档中找到:

STM32F10x datasheet v0.3 44页5.3.9 Memory characteristics的Table 28. Flash memory endurance and data retention中找到是10K cycle

网友G(2009-04-1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09-08-09):
怎么没有处理方法啊?

网友I:
把芯片设置成从RAM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