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 uart等的通信

楼主(2008-03-10):
大家好,对于各种通信,我有一些不明白。
  以spi为例:
   u8 SPI_FLASH_SendByte(u8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SendData(SPI1,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1);
}
 一句一句的来看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 == RESET);
这个软件都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他执行了什么硬件动作呢 就是这句话是硬件做了什么改变,才有此功能,如果不写这句话呢。
 SPI_SendData(SPI1, byte);
这句话又有什么硬件动作,如果不写这句话  就应该不会发送数据 是吗,那有他没他硬件执行了什么动作,才使开始发送数据。
??????????????

网友A:
如果要知道详细的硬件动作,请打开ST固件库的源程序

在源程序中有相应的代码,然后再结合芯片的技术参考手册看。

网友B:
所有SPI硬件都一样需要查询表示才可收发数据

中断不过是自动的.

网友C:
ISP 停住了

通过仿真器运行到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 == RESET);
就停住了,这个好像是检测SPI的标志.
请问下香主,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可能SPI连接有问题,就是和另一个SPI设备连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