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 UART LOOPBACK

楼主(2008-03-11):
第一个弱智的问题:怎样实现loopback?!
void CommSetting(int port, long baudrate, int databit, int stopbit, int parity)
{
// Configure the UART X
    UART_Init(UartPort[port]);
    UART_LoopBackConfig(UartPort[port], DISABLE);    // Disable Loop Back
    UART_FifoConfig(UartPort[port], ENABLE);        // Enable FIFOs
    UART_FifoReset(UartPort[port], UART_RxFIFO);        // Reset the UART_RxFIFO
    UART_FifoReset(UartPort[port], UART_TxFIFO);        // Reset the UART_TxFIFO
        /* Configure the UARTX as following:
            - Baudrate = 57600 Bps
            - No parity
            -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UART_Config(UartPort[port], baudrate, parity, stopbit, databit);
    UART_RxConfig(UartPort[port], ENABLE);          // Enable Rx
    EIC_IRQChannelConfig(UART0_IRQChannel+port, ENABLE);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UART0_IRQChannel+port, 1);
    EIC_IRQConfig(ENABLE);
    UART_ItConfig(UartPort[port],UART_RxHalfFullIE|UART_TimeOutNotEmptyIE|UART_TxHalfEmptyIE,ENABLE);
    UART_OnOffConfig(UartPort[port], ENABLE);        // Turn UARTX on
}

在这个初始化中,我将UART_LoopBackConfig(UartPort[port], DISABLE);改成
UART_LoopBackConfig(UartPort[port], ENABLE);
我觉得这样就应该能实现了,但没有

还有一个疑问:uart设置成loopback后,mcu的串口仍然能接收到数据吗?

这些个简单的问题不知道在STR710的datasheet里面没有提出来,我以前觉得
PHILIP的ARM垃圾,没有想到更垃圾的又出现了!

网友A:
垃圾这个词不要乱用呀,呵呵!

动不动就垃圾,不好呀!

楼主:
确实偏激了一点,版主不要删我啊!~

为什么这么偏激呢?

为了查找这个问题,datasheet我看了三遍,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掉,这样的芯片用着让人心里没底啊。

这里我要为ATMEL做个广告了,看看人家那个datasheet,图文并茂,有时不看文字光看图就能明白某些peripheral的功能。

不过,STR710的USB支持得不错,SAMSUNG的跟ST的就有差距了。

有好有坏,不知道在国外也用这种有好有坏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