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Card接口例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8-03-12):
详细研究了一下STM32的SMARTCARD接口例程,发现在SC_SendData()好像有些问题,并不符合ISO7816的处理标准,不知道我的发现是不是对的,对过程字节处理好像不符合规定。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

希望楼主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包括你所理解的ISO7816处理标准,SC_SendData()的处理方法,哪点不一致?

有不少客户使用了我们的库,没有发现问题,我们这里刚刚也作了一些测试。

楼主:
探讨一下

我的理解是:ISO7816中规定,在发送完APDU指令后,等待接收第一个返回字节,如果返回字节是“0x60”,则认为是卡在忙碌,读卡器不断接收返回字节,直到返回字节不是“0x60”,但在例程中没有看到这样的处理代码。这是我认为有问题的第一个理由,请二楼给予解答。

网友A:
楼主理解正确,你所看到的是一个例子,没有完全实现APDU的

估计设计者在设计这个例子时没有完全实现所有ISO7816所要求的过程,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演示如何操作STM32的智能卡接口,而不是演示如何实现ISO7816的协议,所以用户不能简单地把例子当成实用的函数来用,必须根据需要加以完善。

谢谢楼主提醒,我们将通知设计者在以后的文档中明确标出该例程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

网友B(2017-08-03):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包括你所理解的ISO7816处理标准,SC_SendData()的处理方法,哪点不一致?有 ...

你好,我现在用stm32的smartcard与psam卡通信,执行选文件,取随机数命令都正确,但是psam的80 1A加密初始化命令发送后没有回应,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