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TR9有MMU单元吗?

楼主(2008-03-17):
我看到有人说STR9有MMU单元,但是我在手册上却找不到,谢谢!

网友A:
STR91x使用ARM966E核心,不带MMU

找不到就是没有

楼主:
谢谢香斑竹。。。

如果没有MMU单元,那STR9一般都跑什么系统啊?有具体的开发资料吗?

网友A:
ST是半导体公司,不提供具体的操作系统,但有很多第三方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B:
好像linux2.6.x没有mmu也可跑

网友A:
Linux 2.6.x 必须要求有MMU,楼上能提供一个不需MMU的Linux吗?

uCLinux是专门为没有MMU的系统从Linux中简化而来,但Linux不能没有MMU。

网友B:
晕...可能记错了,回去再查下.同时也谢谢纠正.

网友B:
应该可以支持无mmu,linux2.6.x内核.sc2410好像无mmu

http://opensrc.sec.samsung.com/
有一个好像有个工程.

网友A:
哈哈,楼主果然是有心人

谢谢楼主,看了一下你提供的网站,正是这位韩国人(Hyok S. Choi)实现了没有MMU的Linux,为了与具有MMU的Linux加以区分,称其为uCLinux。

根据这个网站上的说法,自从Linux 2.6.19和随后的版本,uCLinux已经合并到Linux的正式发布中去了,但我相信它是通过条件编译加以区分的。

从操作系统层面上讲,硬件带MMU和不带MMU,在软件的管理上具有本质的差别,几乎操作系统的各个模块都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宁愿把带MMU和不带MMU的系统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版本而不是一个共同的版本,否则对于不熟悉操作系统的人来讲,极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网友B:
确实是!在编译内核的时候,好像有那个选项...

嗯,...去年升了内核好像看到这个选项.

网友C:
sc2410好像无mmu ..... 倒塌

你好象不知道万用表

呵呵。

s3c2410是最典型的,具备MMU的芯片。在过去的xxxx年里,他的销量、市场.........

还有哪颗芯片可以相比较么?哦,x86比2410牛=====在PC领域,而不是嵌入式。
Linux与unLinux.....

外行,不要来猜!

技术,不是乱发帖子得到的。

引用 网友B:
ST MCU ←返回版面

9楼: 应该可以支持无mmu,linux2.6.x内核.sc2410好像无mmu

http://opensrc.sec.samsung.com/
有一个好像有个工程.

网友B:
确实是外行,没用过...所以用词很不确定...还请见谅

呵呵,,,2410无MMu是今天搜索时资料介绍的...
http://www.ic37.com/document/4434.htm里面有段这样的话,
没经过验证:
Linux2.6内核加入了多种微控制器的支持。无MMU的处理器以前只能利用一些改进的分支版本,如uClinux,而2.6内核已经将其整合进了新的内核中,开始支持多种流行的无MMU微控制器,如DRAGONBALL、ColdFire、HITACHI H8/300。Linux在无MMU控制器上仍旧支持多任务处理,但没有内存保护功能。同时也加入了许多流行的控制器的支持,如S3C2410等.
仔细看,确实是理解错误."同时也加入了许多流行的控制器的支持,如S3C2410等."和前面的是分开的...
事实上我看到这,也纳闷,以前看到s3c2410开发板时有提到过移植linux2.4.x...
去年内核升级,今年记不清了...所以好像
在arm这块正是外行,所以要学习...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好像有个工程...
linux 2.6 for mmu-less arm project
是这个意思吧,下面的就没细看,事实上英语也不太好
有的人说技术就要用确定,肯定的,但
这不是搞项目,只是讨论...
呵呵...看来好像要少说为妙
新手有错误还请不赐指出,但希望...语气宽容点...

楼主:
这么热闹啊,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

有没有做过实际项目的,STR9具体跑的什么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