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 仿真器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08-03-18):
本人在对STR710进行仿真器仿真是,经常出现如下错误,请高手指教。
我采用的是JLINK USB接口的仿真器,软件是IAR 4.30
在运行DEBUG过程中,下载程序是出现如下错误:

Tue Mar 18 09:01:02 2008: Logging to file: D: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spycomm.log
Tue Mar 18 09:01:02 2008: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compiled Dec 03 2007 17:15:31 ARM Rev.5)
Tue Mar 18 09:01:02 2008: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Tue Mar 18 09:01:02 2008: Halting CPU core
Tue Mar 18 09:01:02 2008: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Tue Mar 18 09:01:02 2008: J-Link found 1 JTAG device. ARM core Id: 3F0F0F0F(ARM7)
Tue Mar 18 09:01:02 2008: Device at TAP0 selected
Tue Mar 18 09:01:02 2008:  **** Warning: Chip has already been halted.

Tue Mar 18 09:01:02 2008: Auto JTAG speed: 4000 kHz
Tue Mar 18 09:01:03 2008: 4641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3.67 Kbytes/sec)
Tue Mar 18 09:01:03 2008: Loaded debugee: D: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R71xF.d79
Tue Mar 18 09:01:03 2008: Target reset
Tue Mar 18 09:01:05 2008: Program exit reached.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4F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74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83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89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95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4F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AC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AD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AD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AE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AF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B0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B1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B1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B9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D7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E3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EF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FE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06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0D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0E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0F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50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51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52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54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55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2C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33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56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37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37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3C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3E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41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415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42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43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536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57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57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5B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5B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5F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5F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6B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6B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6B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79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7E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80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81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82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86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875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8A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5C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8B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8D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94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60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94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95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9A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9B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1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2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4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5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5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6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8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A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D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AE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B1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B2F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BD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BF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C3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C4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CE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D0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D4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D5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D61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DA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DC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DE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E01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E0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E2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E85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EA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EB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EC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EE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F2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F3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F6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F9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1FB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1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2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4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5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6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9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B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B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D5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F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0F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0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1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2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3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8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9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B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C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D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1F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0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1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4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5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6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6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7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9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9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A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A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A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E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F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2F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31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3D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3D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41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41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42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459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49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4A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4D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52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55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57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57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57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5D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1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2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2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3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5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7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7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89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A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A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D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6E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1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1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1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2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3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8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8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8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9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9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9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B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7C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80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84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872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8B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8C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8C9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8D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90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90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0A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5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6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B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B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BD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C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C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C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AD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B2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B3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B35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B4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B4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B6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BF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CD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CE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CE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CE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CF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0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0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31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4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6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7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D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D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DD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E1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E6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E9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EF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F0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F0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F5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F6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F9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F9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FC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2FD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0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2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3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4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6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7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9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A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C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0C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0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15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2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2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3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4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55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6C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7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E8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F0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1F4
Tue Mar 18 09:01:05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26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26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26D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28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2A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2B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0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1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3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5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5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6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8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9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CE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3F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2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4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6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9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C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D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E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E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4F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50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54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55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64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65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753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77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78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7F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84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85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8A1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8F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90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9D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9E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9ED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3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3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5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7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9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9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9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B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D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F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F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53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AF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B00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B1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B4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B8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B8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BC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BF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CF2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DF1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E4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E6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3F66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06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162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1D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1D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26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362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6D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3B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0594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3E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3F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40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40004418
Tue Mar 18 09:01:06 2008: 18144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6.30 Kbytes/sec)
Tue Mar 18 09:01:06 2008: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see Log Window
Tue Mar 18 09:01:07 2008: Loaded debugee: E:projectsg80softwareinfms_app.d79
Tue Mar 18 09:01:07 2008: Target reset
Tue Mar 18 09:01:07 2008: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code coverage.

楼主:

JATG电路完全按照ST DEMO原理图设计,有时候能够下载成功,如果下载不成功,通常需要重新上电,再次下载就OK,但是今天怎么操作都不能正常下载

网友A:
你检测一下你的启动跳线

再检测一下Option->Link和debugger里的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