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速度问题

楼主(2008-03-18):
看来大家的不少帖子,但是仍有疑问:

外部时钟8MHz,9倍频为SYSCLK,HCLK设置为72MHz,PCLK2设置为HCLK(72MHz),Gpio速度设置为50MHz。

程序中:
{
    端口置1;(调用ST提供的库函数实现的)
    端口清0;
}

示波器观察,方波周期为514ns,端口约4MHz的速度???

网友A:
关于STM32的GPIO速度问题

先请楼主参考几个帖子:
STM32_gpio的最大速度啥意思???
STM32的GPIO很强大~~~

和这个帖子中GPIO的部分:STM32相关讨论帖子汇总(设备篇)

如果想得到较快的GPIO输出速度,不能使用库函数,必须直接对相应的寄存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