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流水灯实验

楼主(2008-03-19):
#include <stm32f10x_lib.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结构体

/*****************************************************
函数: void Delay(vu32 nCount)
参数: vu32 nCount 延时时间
描述: 延时指定时间
返回: 无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选择引脚6,7,8,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带上拉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最大50M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6,7,8,9引脚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选择引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点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入频率最大50M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9引脚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9))
//如果按下Key开始流水
                {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点亮LED1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关闭LED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点亮LED2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关闭LED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点亮LED3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关闭LED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点亮LED4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关闭LED4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点亮LED3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关闭LED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点亮LED2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关闭LED2

                    }

                }
        }

}

网友A:
测试通过的么?

网友B:
我根据51里面流水灯的写法写了一个 很简洁

STM32开发板led灯接PC6-PC9
在 STM32_Init.c 中修改如下:
#define __GPIO_SETUP     1      // 使能
#define __GPIO_USED     0x04      // 使能C这个I/O口
#define __GPIOC_CRL    0x33000000 // PC6(7):推挽输出
#define __GPIOC_CRH    0x00000033 // PC8(9):推挽输出

 Gpio.c的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STM32F10x Library Definitions
#include "STM32_Init.h"                // STM32 Initialization
/*----------------------------------------------------------------------------
  MAIN function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a)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b,c;
    for (b=20000;b>0;b--)
       for( c=a;c>0;c--);
 }
int main (void)
{
   long int m=0X0200;
   stm32_Init ();                       // STM32 setup

  while (1)
  {
      GPIOC->ODR =m;
    delay(100);     //延时10ms
        m=m>>1;
    if(m==0x0020)
       m= 0X0200;
    GPIOC->ODR=m;
    delay(100);
                                 // Loop forever
   }

} // end main

网友C:
不错,欢迎这样的共享

能多一些学习的心得,恐怕会比单纯的代码来得更有价值。毕竟ST的库、以及库所包含的示例还是比较丰富的。

网友D:
用表格通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