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bin或hex文件存到M25P64flash里

楼主(2008-03-20):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用编程器

网友B:
你是不是要存到STM3210EVB的板载Flash上?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颗料这么眼熟呢?

如果是的话,可以利用STM32的USB Development Kit下的DFU工程来实现。
1、将DFU下到开发板上;
2、运行DFU File Manager程序,将你的Bin和Hex转换为dfu格式;
3、USB线连上,运行DFU Demonsrations程序,复位STM32,你可以看到DFU的程序界面出现找到设备。
4、有两个区块可以编程,一个是STM3210的User Flash,另一个是SPI Flash。后面这个就是你需要的。

用这样的方法,你可很方便的利用ST现有的东西在STM32平台是实现对M25P64编程,如果你用的不是ST的板,改改SPI接口那段函数,也可以很简单的实现的。要是自己做的板,IO模拟SPI的话,就只能自己写代码或是按楼上说的,找个编程器试试了。

楼主:
好的 我记下了 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