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STM32F103的GPOIE口为什么总是开漏输出啊?

楼主(2008-03-20):
 在初始化程序中,将GPIOE口都设置成推挽输出,但运行后是开漏输出,还有GPIOA的某些口也是,在万利开发板和自制板上都一样.
GPOIE口为什么总是开漏输出啊,不能设置成输入或推挽输出嘛?

网友A:
用例子呀!

嘿嘿,俺的程序,从例子修改来,工作很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的,以前好像没有发现问题,昨天...

我也是这样做的,以前好像没有发现问题.昨天调到继电器控制口时发现没有动作(设置成推挽输出),拉高没有动作.再查看GPOIE CRH寄存器,全是44444444.
是版本问题还是时间限制问题? 我用的是4.42A版.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是时间限制问题.但表现的怪怪的

楼主:
前面说错了,是RCC没有设置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