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IO的复用问题

楼主(2008-03-21):
JTAG接口占用的是FT的,想使用这几个IO,但不影响调试,
应当注意什么?

网友A:
不能在使用与JTAG复用的I/O口时进行调试

要使用这几个I/O口则不能进行JTAG调试;使用这几个I/O口时需注意打开AFIO的时钟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