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定时器的频率

楼主(2008-03-21):
请问当我使用高级时钟的PWM功能后,每个通道都可以通过设置占空比的值CCRx确定,但是4个通道的的频率好像都是使用同一个ARR里面的值?如果我想使用4个通道能输出不同的频率和不同的占空比可以实现么?

网友A:
只能输出同一频率

可以输出不同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