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单片机看门狗

楼主(2008-03-21):
ST单片机看门狗中设置

ST7单片机中定时器控制/状态寄存器LTCSR设置的WDGRF WDGE WDGD设置和看门狗定时器WDG有什么相通之处,看了真的一头雾水,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问的到底是那颗片子?要说清楚。

ST7是有Low pin ST7FLitexxx系列和ST7F系列,你给出的寄存器很难猜啊?

LTCSR?会用LT做前缀的应该是ST7FLite系列,可是刚才看了一下ST7FLitex的数据手册,好像只有LTCSR1和LTCSR2,寄存器的每一个位也没有你提到的WDGRF WDGE WDGD啊?

楼主:
是芯片st7flite15b

就是其中lite定时器中的ltcsr1和ltcsr2中的WDGRF WDGE WDGD,不懂啊,急!

网友A:
你自己看看吧,

这是ST7FLite1xB的数据手册关于LT2的所有寄存器说明,我没有看到你说的那几个“WDGRF WDGE WDGD”,不知你看底是什么资料?

楼主:
ST单片机

我查看的是ST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中,没仔细看电子文档.
书中是有的,但电子文档中没有.书中错?

网友B:
你看的是哪本书?第几页?

哪一段?

楼主:
ST通用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ST通用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北航的, P157

网友C:
你看的是ST7FLite0的LITE定时器,ST7FLite15b中没有这个定时器

ST7FLite15b中没有LITE定时器,它使用的是LT2定时器。

你看的是第五章第2节:5.2 LITE定时器
你应该看第五章第4节:5.4 LT2定时器,在168页。

楼主:
indart-stx在线仿真器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谢谢!

另我想再问一下,我用indart-stx在线仿真器,其中只连接了ICCDATA, ICCCLK,RESET,VCC VSS 下载可以,但仿真单步执行老是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