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FOR ARM 5.11和IAR FOR ARM 4.42什么关系?

楼主(2008-03-24):
5.11是4.42的升级版吗?为什么没有它们中间的版本?学习STM32F两个版本一样用吧?

楼主:
这个VFP是做什么用的?

5.11 versus 4.42A
Version 5.11 is the latest and preferred installation. It provides the latest features, program corrections, and device support. It does, however, lack support for for the ARM VFP (Vector Floating Point) coprocessor. Version 5.x support for VFP is planned for May 2008 (in version 5.20).
Version 4.42A is provided to support customers that depends on support for VFP. If support for VFP is not critical, it is recommended to migrate to version 5.11.

Mor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technical note 40394.
********************************************************************
上面好像说5.11不支持矢量浮点运算(VFP),而4.42支持。这个VFP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应该没啥大用的东东。

不过5.11的变化挺大的。

网友B:
IAR正在准备相应的对比文档,目前我们建议使用4.42A

It does, however, lack support for for the ARM VFP (Vector Floating Point) coprocessor.
这句话是说,5.11暂时不支持矢量浮点协处理器,不是说不支持矢量浮点运算。后一句话说,计划到2008年5月的V5.20版开始支持矢量浮点协处理器。

网友C:
IAR FOR ARM 5.11与IAR FOR ARM 4.42的主要区别

4.42和5.11的最大区别在于目标文件格式不同。4.42里面,compiler和linker的输出文件都是UBROF格式,这是IAR的私有文件格式。5.11里面,compiler和linker的输出文件都是标准的elf/dwarf格式,而且遵循ARM提出的ABI标准(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这意味着使用GCC或Realview生成的代码库(也是elf格式)可以直接被IAR所链接使用,反之亦然。对使用者来说,主要可见的区别是因为linker的变化所导致的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格式的变化,4.42里是xcl文件,5.11里是icf文件。这两种文件都是用于告诉linker,代码和数据在存储器中如何分布,但格式有所不同。具体可参考5.11自带的文档:EWARM_MigrationGuide.pdf。

VFP顾名思义是浮点协处理器。支持VFP的意思是说,如果ARM芯片里包含有VFP模块,则编译器能够生成利用VFP功能来完成浮点运算的代码,而不是去调用软件浮点运行库。问题是现在包含VFP模块的ARM芯片非常之少,在MCU领域几乎没有。EWARM 4.42已经支持VFP。EWARM 5.xx预计在5月份的5.20版本支持VFP。

[修改了本帖标题,变得更醒目——香水城]

网友D:
RE

用V5.11打开V4.42的时候,提示格式不兼容,不过可以自动转换。在用V5.11,自己感觉比V4.42好用点点。

网友E:
五楼的TX回答很清楚!

谢谢!了解了!可惜万利的EK-STM32F板子还不支持(仿真器驱动不支持),等支持了再用!

网友F:
不能向下兼容?

楼主:
就说万利的ST-LINK II没有IAR5.11的驱动了?

网友G:
511可以用wiggler调试c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