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单片机编译配置字及写芯片配置字问题,求教!急!

楼主(2008-03-25):
我在用ST编译器3.4.0版本时,需要设置程序配置字(OPTION),而用INDAX的下载线时,又要设置配置字,到底以那种配置为主,是否在编译器中设置了配置字,在下载时可以不用配置了?

另能详细解释一下配置的说明吗?请中文说明。

网友A:
什么芯片?

“详细解释一下配置的说明”,如何详细?

就这么几个字还要中文说明吗?如“FLASH Write Protection: Write Protection Off”,意思是“FLASH写保护:写保护关闭”,哪点不清楚还需要特别说明?——不解。

网友B:
以下载时的为准,

楼主:
主要是WDG_HALT这一项说明一下

主要是WDG_HALT这一项说明一下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款芯片?

楼主:
我用的是ST7FILTE15BF

我用的是ST7FILTE15BF

网友A:
WDG HALT是配置选择字节中的一位

在ST7FLite15B的手册中有如下说明:

WDG HALT Watchdog Reset on Halt
This option bit determines if a RESET is generated when entering HALT mode while the Watchdog is active.
0: No Reset generation when entering Halt mode
1: Reset generation when entering Halt mode

有关其他位的说明也在这个手册中,可以从这里下载手册: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192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