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ardFault_Hander问题

楼主(2008-03-25):
程序总是进入FAULT Exception Handler,请高人指点,谢谢。
SP值0x20004F38
Memory中0x20004F30地址处:89 74 00 08 fd ff ff ff 04 ed 00 e0 00 00 00 10

网友A:
程序总是进入FAULT Exception Handler,一定是哪里有问题了

我们从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很难说清是哪里出问题了。

你在Hander处放一个断点,发生问题停在断点后,从堆栈中看看出问题前执行的是什么操作,然后再分析。

就你这个情况,可以看看0x0008 7489是什么地方;很奇怪,为什么这是个奇数?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寄存器设置持续不对或者数值不对有可能出现上面的情况.我现在写中断程序时经常遇到HardFault_Hander问题.如果设置正确的话一般没有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