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IM1的PWM实现DA输出,应该使用哪个中断?

楼主(2008-03-26):
我使用了例程中的TIM1,并将PWM周期更改为8KHz,成功输出了duty50%的方波。
但我想输出语音,需要在8KHz每个时刻点,更新CCR1_Val,通过更改占空比实现DA输出。我想用Timer1产生8KHz的中断,我在中断子程序中实现值更新,但不知道应该使用TIM1中哪个事件中断?如何实现?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种模式?

如果使用的是PWM模式,则可以用Update Interrupt。

楼主:
是PWM模式

是的,并且是count up,请问中断何时发生?是当计数器值增加到预定值吗?

网友A:
每个周期中断一次

楼主:
搞了个曲线救国

用TIM1做8K PWM输出,又用TIM2做8K定时中断,在ISR中更新TIM1->CCR1以改变占空比,试验输出1K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TP4(EMbest板),发现波形抖动,有毛刺,不很理想,设法改进中!

网友B:
用中间对齐模式,TIM1_RCR=1,计数器下溢时更新

不用预装载。

网友C(2008-05-23):
学习中,学习中

学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