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NVIC设置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3-2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 Enable the TIM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ADC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4;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刚开始对STM32学习使用,碰到一个问题:我在初始化时将以上各个中断都Enable了,为什么一直进入USART1中断,其他中断都进不了。而如果把USART1中断Disable了。其他中断都正常进入?

网友A:
在USART1的中断处理程序中,你是否清除了产生中断的状态位

如果不清除相应的中断状态位,则该中断会永远有效。

这个原则对所有的中断源都适用。

楼主:
回复主题:请问我的NVIC设置有什么问题??

我在USART中断处理函数中都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RXN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XE);
再者,TIM2_IRQChannel的中断优先级高于USART ,应该在TIM2中断产生时切到TIM2中断处理函数才对吧!但是却还是一直进入USART中断函数

网友B:
RE

你的串口1是否还产生了收发之外的中断?例如USART_FLAG_TC、USART_FLAG_ORE等,建议将主函数上传,方便找错。

楼主:
RE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解决了。主要是我没看清data sheet,他要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不只调用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XE); 必须写入USART1->DR 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