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定时器中断

楼主(2008-03-31):
先看下面的主程序: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16 CCR1_Val = 15;
u16 CCR2_Val = 0x5FFF;
u16 CCR3_Val = 0x3FFF;
u16 CCR4_Val = 0x1FFF;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TIM2 Configuration ------------------------------------------------------*/
  /* TIM2CLK = 36 MHz, Prescaler = 0x0, TIM2 counter clock = 36 MHz */
  /* CC1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2* CCR1_Val) ~= 549 Hz (1.82 ms) */
  /* CC2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2* CCR2_Val) ~= 732 Hz (1.36 ms) */
  /* CC3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2* CCR3_Val) ~= 1098 Hz (0.91 ms) */
  /* CC4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2* CCR4_Val) ~= 2197 Hz (0.45 ms) */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59;  //分频36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 //ARR=1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5;// RCC= 15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while(1)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vu32 *)0x40022000 = 0x01;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TIM2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TIM2 Pin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TIM2 Channel1, 2, 3 and 4 in 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ODR=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再看中断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if(GPIOB->ODR & GPIO_Pin_8)
                 GPIOB->BRR=GPIO_Pin_8;
             else
                 GPIOB->BSRR=GPIO_Pin_8;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2);
    TIM_SetCompare1(TIM2, 15 + 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
}
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我按以上配置程序,定时器没隔多久进一次中断函数TIM2_IRQHandler()?
按我的理解是我分频后的CK_PSC=360000Hz,ARR的值是360,就是说我的频率是1kHz,然后RCC的值是15,就是说当计数到16后会产生事件更新,也就是会进中断程序,然后GPIO_Pin_8会产生翻转。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我的程序会没隔160us会进中断,但是实际上我用示波器查看时却为500us进中断函数,然后GPIO_Pin_8翻转一次。
请问高手们,这个进定时器中断函数的时间是与哪些值相关联的呢?

网友A:

首先,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的内容,与你的问题很相似:
关于STM32的TIMx的更新周期计算问题请教。。。

关于你的问题,请参考这个帖子中的框图:STM32F10xx时钟系统框图:时钟是整个系统的脉搏,你的设置如下:
1)SYSCLK=PLLCLK=72MHz
2)HCLK=SYSCLK/1=72MHz
3) PCLK1=HCLK/2=36MHz
4)TIM2CLK=PCLK1*2=72MHz  请看图中说明;你忽略了这一点。
5)TIM2预分频=/100,即TIM2以72MHz/100=720kHz计数
6)TIM2向上计数到359会自动回零,即周期为720kHz/360=2kHz
7)TIM2自动更新产生中断,并翻转I/0口。因为中断进入周期为2kHz,所以I/O口是每500us翻转一次,与你的观察一致!

楼主:
多谢版主,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