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高手,关于systick

楼主(2008-03-31):
STM32手册里面似乎没有专门介绍systick的

只有在cortex-m3手册里有一些,不过都是英文的,看得一知半解。

所以想请教下各位高手,能否简要介绍下这个系统嘀嗒呢?貌似有点像计数器?

谢谢~

网友A:
SYSTICK就是一个计数器,主要是为操作系统提供一个时钟基准

如果你没有用操作系统,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定时的时钟源。

网友A:
这段代码是初始化SysTick这个设备,与如何使用它无关

搞不明白你要介绍什么,你抄出来的程序也有注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