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倍频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不知道是我板子的问题还是别的.
问题如下:
我将HSE作为PLL输入,PLL的倍频系数为9 (RCC_PLLMul_9),PLLCLK作系统时钟.用来做一个LED的实验,但发光二极管不亮;我又将PLL的倍频系数改小了,改为RCC_PLLMul_4,发光二极管亮了.
不知道是不是GPIO最大输出速度(我选得是50MHz)限制了?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芯片?STM32?

不管是什么芯片,你是如何控制发光二极管的,难道是直接用系统时钟?请说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