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闪存,系统存储器,SRAM分别指的是哪些存储介质?

楼主(2008-04-01):
STM3 2的启动方式有3:
从用户闪存启动;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
从SRAM启动;

请问:用户闪存,系统存储器,SRAM分别指的是哪些存储介质?

网友A:
re

用户闪存:片外挂上去的FLASH
系统存储器:片内自带的FLASH
SRAM:就是内存啦。

网友B:
STM32三种启动模式中存储器的存储介质

2楼的回答有些偏差,不完全对。

STM32三种启动模式对应的存储介质均是芯片内置的,它们是:
1)用户闪存 = 芯片内置的Flash。
2)SRAM = 芯片内置的RAM区,就是内存啦。
3)系统存储器 = 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芯片出厂时在这个区域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就是通常说的ISP程序。这个区域的内容在芯片出厂后没有人能够修改或擦除,即它是一个ROM区。

网友A:
汗!!!

差点误人子弟了

网友C:
还是ST的人最了解ST的片子啊

网友D(2013-12-12):
sram是静态存储器用六个晶体管四个晶体管做为反相器存储电荷其余两个用来与外部绝缘并作为读写开关dram用一个晶体管和电容电容存储电荷晶体管闸极高电平时导通位线和电容的电荷重新分配从而实现读写因电容露电所以需不断补充电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楼的回答有些偏差,不完全对。STM32三种启动模式对应的存储介质均是芯片内置的,它们是:1)用户闪存&nbsp ...

膜拜香版。。

网友F(2014-08-24):
香版主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