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片STM32的Vcc与Vss短路了

楼主(2008-04-01):
有3片STM32,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正常工作了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Vcc和Vss短路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A:
这要看你是如何用的、如何测量的

请注意芯片的极限工作条件,如电压、电流等;数据手册的5.2节有极限工作条件的参数。

还要注意ESD保护事项。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如何测量的?直接在电路板上测量还是把芯片从电路板上焊下来测量?

楼主:
从电路板上焊下来测量的。

从电路板上焊下来测量的。

芯片的极限工作条件,电压、电流等应该没有大问题。
估计ESD可能性比较大。

准备明天寄给深圳ST,让他们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