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的 通用 液晶 驱动板

楼主(2008-04-02):
具备 触摸屏,
具备图像存储器

方便连接各种液晶(包括SPI接口的),

图片:

液晶的亮条,是正在显示。

楼主:
液晶

图片 是焊接了的。

但是,板子 作为通用驱动板,一般是 用一个架子 压接(如上图)======可以直接连接 各种液晶。

网友A:
FPC的转接板单买吗?

FPC的转接板单买吗?

楼主:
转接板,可以单独销售

小仓库里,有几百片呢。

点数:

现在常用 QVGA    240 x 320 点。2.4英寸,2.8英寸。

颜色:16bit/点   分为RGB  565  。

即将推出 稍便宜些的:176 x 220 点 TFT。

网友B:
手机拍摄的照片真的够呛

网友C:
这个手机... 应该白天在阳光下拍摄

STM32驱动TFT的话,速度是勉强够了,但是问题是内存远远不够,没法做整帧缓存

如果是驱动MCU屏的话,那什么单片机都可以的

楼主:
说到内存,图片文字类 可以SPI FLASH

大多数系统,并不需要 本地 整帧缓存!

而且,说出“整帧缓存”,就说明 对液晶 不够了解。

呵呵

使用 最普通的 手机屏(不是什么MCU屏)。
那么,可以告诉你,普通液晶屏,自带RAM,一般刚好一帧。

如果要做复杂应用,从液晶 读 就可以了======与读片外SRAM不太一样(先要送地址,然后就可以读取,速度还是很快的,毕竟 液晶没有自己的完整地址线)

网友D:
我的屏 白屏 不显示应该显示的图片和汉字为什么

网友C:
能够"先要送地址,然后就可以读取"的,那本身就是有控制器

比如手机的屏,大多就是“MCU屏”,这种屏本身就是有控制器的,随便找个单片机都可以驱动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驱动板,说是做了各个应用或做了个终端、二次开发还差不多

这种屏一般也都是较小的屏。

而大一点的TFT屏,实际上都只有一行的锁存器的
你必须得控制点时钟、行时钟等去逐个逐个送数,不停的刷新它,因此对控制器的要求就高了

套用你的话:
不知道“整帧缓存”,就说明 你对TFT液晶 不了解,根本就没做过真正意义的TFT驱动

呵呵^_^

网友E:
从液晶读与读片外SRAM不太一样

楼主:
不知道 什么叫 MCU ???

controller  就是  MCU ( micro Contr UNIT )  ??
不知道 这个 MCU 可以执行什么程序,有哪些 外设?

见识了!

俺可是 液晶专业的哦。

现在,很多黑白液晶,带字库,可存储图片,通过 串口 或者什么就能显示.... 俺 看到你说MCU屏,认为 说的是那种.......

目前,确实 7寸以下,带有 controller的 才比较多。
15寸 以上,带有 controller 也占大多数。
甚至 很多液晶电视具备强劲处理器,网络 等(希望能明白: 最简单的电视机,可以不具备 controller) 。
尤其是 现在 FPGA的发展,LVDS接口的3.5--100英寸屏幕都......
无论 controller 在 玻璃内部 还是外部,具备 controller 的 液晶模块,已是大势所趋。

当然,模拟屏模块 大多 不具备 controller ,用于音视频 等较多。

其实,很多 2410,2440,9312等具备LCD controller的处理器 。适合他们的屏幕虽然 是RGB接口,但,液晶内部,往往 也包含自己的controller,

说了 一大堆,原来 在 与 “MCU屏”发明者  谈论。

呵呵,受教了。

楼主:
也谈 帧缓存 , 当代 显示处理

随着 vista 的 进一步普及,透明窗口,3D效果 等,越来越多。

如果要显示 透明窗口,方便的 移动 等效果,显然,我们需要把他们 都缓存起来。

这时,需要的 缓存,是 屏幕存储器 的 几倍 === 多个透明小窗口。

还有,图像处理中,层  的概念,同样 需要的 缓存,是 屏幕存储器 的 几倍。

======简单些的应用,液晶模块内部 controller 就可以了。

复杂一些的(支持 透明窗口,某些 3D效果......),按照进度,还要 3个月左右。

到时,希望  xwj 来捧场,合作哦。

网友C:
呵呵,我们说的名词都不是一个概念,还是不论了:-)

网友F(2010-04-28):
请问怎么联系啊,现在正好要用这个,我的QQ78296246,电话13632787734,急用哦

网友F:
请问怎么联系啊,现在正好要用这个,我的QQ78296246,电话13632787734,急用哦
在线等待中……

网友G:
图像很模糊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正在找这个楼主,找不到,也没有回我信息,你有联系过的话请联系我QQ78296246电话13632787734

网友H:
这么模糊,感觉也不太好

网友I:
价格倒不是很贵,就是感觉质量不太好

网友J(2010-06-28):
现在最高的手机液晶屏分辨率达到了800×480甚至1280×800的,不知道怎么可以搞个驱动板当电视或电脑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