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帮我解答一下以下概念及其区别和联系

楼主(2008-04-02):
1.中断(interrupt)与事件(event)的区别和联系?

2.中断向量和异常向量的区别和联系?

3.从用户闪存启动;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
  从内存启动;
  以上3种启动分别是怎么回事?是否涉及到映射问题?若有,是如何映射的?

谢谢!

网友A:
关于STM32中NVIC的技术参考资料

在STM32中NVIC和Systick这两个部分,与Cortex-M3内核一样都是由ARM公司提供的,所以有关的技术资料也是由ARM公司提供,请从ARM的网站下载下面的文档:

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Revision: r1p1

三种启动模式中都不涉及中断向量的映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