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中的中断和异常向量最初存储在什么介质中?

楼主(2008-04-02):
请问STM32F103中的中断和异常向量最初存储在什么介质中?
STM32F103启动之后,中断和异常向量表是否需要映射和重映射?
若有,如何映射?

网友A:
请参考以前关于启动模式的帖子

系统从哪个存储器启动,STM32F103中的中断和异常向量最初就存储在相应的存储器中。

用户闪存,系统存储器,SRAM分别指的是哪些存储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