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usb接法

楼主(2008-04-03):
stm32 usb接线,如图所示,用mass storage例子,pc总是提示未知硬件,用调试器下载后,偶然会成功,pc发现新硬件,感觉像是调试器复位了系统才成功的。
是不是这个usb接线有问题呀?

网友A:
请去掉R5 R6 C6 C7

网友B:
电阻应该可以保留

C6、C7做什么用?信号被滤掉不少了
R5/R6可以用,我用的是2R和27R都没问题,楼主试试看

网友C:
C6、C7做什么用?

去掉这个两个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我用另外一个arm也是这个问题,如果有电容,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D(2012-02-06):
去C6,C7正常飘过

网友A:
不知道LZ从哪里抄来的图,真是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