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下载

楼主(2008-04-04):
现象:
1,同样一个程序,下载到板上以后,有的板晶振起振,有的不起振;
2,同样一块板,有的程序下载后,晶振起振,有的程序下载后,晶振不起振。

这个现象很奇怪,不知道诸位高手碰到过没有?

开发环境:IAR + JLink

网友A:
JTAG+电源

JTAG是不是正常,电源是不是正常,再看晶振是不是正常,晶振如果有的好,有的不好,按道理你可以下载程序,应该你购买的晶振问题,,,

楼主:
Jtag和ST评估板连接一样

谢谢。
Jtag和ST评估板连接一样,20针端口的输出也一样;
电源和晶振也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网友B:
你的板,用JLink是否可以连上?

是否能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上电的是否电源和复位引脚的波形有没有问题?我担心会否是STM32是否复位充分?

JLink的Reset引脚的输出好像不是行?

网友C:
晶振?换电容,尝试一下

楼主:
换了电容,不正常的板子也正常了

正如5楼所说,换了电容,不正常的板子也正常了。
但是有疑问,就是:电容值本来和ST评估板的一摸一样,现在电容值都增大了。并且,在没有换电容之前,也有部分板子可以工作。

楼主:
Jtag接口的第15Pin--RESET#

grant_jx:
板子用JLink可以连上。

STM32的电源Pin22(Vdda)和复位引脚Pin14(NRST)在上电时的波形:

Jtag接口的第15Pin--RESET#,在连仿真器跑程序的过程中,到底应该为高还是应该为低啊?
谢谢。

网友D:
芯片的模拟电源加电了吗?

芯片的模拟电源加电了吗?

网友E:
“换了电容,不正常的板子也正常了”,晶振换了吗?

6楼: 换了电容,不正常的板子也正常了

正如5楼所说,换了电容,不正常的板子也正常了。
但是有疑问,就是:电容值本来和ST评估板的一摸一样,现在电容值都增大了。并且,在没有换电容之前,也有部分板子可以工作。

电容值和ST评估板的一摸一样,晶振也和ST评估板的一样吗?要知道除了振荡频率外,晶振还有其他参数。

楼主:
对晶振的要求很高吗?

STM32F103对晶振的要求很高吗?
晶振是批量采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