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从片内SRAM加载/存贮数据要4个周期.

楼主(2008-04-06):
数据处理性能太打折扣.

网友A:
请楼主说得详细一点,有哪4个周期?

依据是什么?

楼主:
LDR R1,[PC,#200];

在KEIL中调试发现5个周期.

网友B:
lz说的对,看cortex m3手册

手册上是大于=4个周期.最大5个?

网友C:
呵呵,楼主开始向ARM公司兴师问罪啦

这就是为什么要使用流水线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要设置DMA模块的缘故。

顺便问一下,之前的ARM7和ARM9执行同样的操作需几个周期?比Cortex-M3快还是慢?

楼主:
LDR R1,[PC,#200]; 只是获取数据的地址.

后面还要一条
LDR R0,[R1,#000];
才是取数,这一条2个周期.
看来,要安排一组邻近的变量才好些,一次获取基地址后,可偏址来操作.

楼主:
没有问罪.只是说说.

东西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想谈下而已.
RISC就是寄存器太少.
AVR,ARM,TI24XX都是这样.但TI似乎认识到这点,所以加一个区,这个区可以单周期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