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STM32的编码器接口计算速度?

楼主(2008-04-07):
STM32的TIM1具有编码器模块,怎么利用呢。
思路1:
   (1)先将TIM1配置成正交编码器模式
   (2)利用事件更新中断确保记数值在临界时不溢出。
   (3)在定时中断里,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变化数。
    上述思路是否可行呢?
思路2:
摘录自STM32数据手册
当定时器配置成编码器接口模式时,提供传感器当前位置的信息。使用第二个配置在捕获模式定时器测量两个编码器事件的间隔,可以获得动态的信息(速度,加速度,减速度)。指示机械零点的编码器输出可被用做此目的。根据两个事件间的间隔,可以按照固定的时间读出计数器。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把计数器的值锁存到第三个输入捕获寄存器(捕获信号必须是周期的并且可以由另一个定时器产生)。它也可以通过一个由实时时钟产生的DMA请求来读取它的值。
这个思路如何靠代码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