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x

楼主(2008-04-10):
一业务员告诉我,STM32F103xx 72M 时钟,WIN CE跑动没有问题,今天试下来让我大失所望,唉,。。。。
请教香斑竹,是我的技术问题吗?

网友A:
我不了解Win CE,但估计需要MMU

STM32没有MMU,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STM32不能跑Win CE

网友B:
!

把STM32看做是32位的单片机而并不是跑图形OS的ARM7-ARM9。不知道我这种说法对否?

没有MMU,linux ,wince估计都不能跑 。。。

网友A:
STM32的定位就是32位的单片机

更正一点,ARM7多数也没有MMU,也不能跑Linux,不能跑Win CE。

目前世界上没有Linux、没有Win CE的系统要比有他们的系统多得多,我可以说这种状况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网友C:
纯瞎吹,把WINCE全部扩展功能删除掉,

单基本内核128K都不够用,先不说MMU,RAM少且总线不开放怎么可能上W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