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EXTI配置

楼主(2008-04-10):
在参考手册中6.2.5节中的图15中给出了外部中断通用I/O映像,如下:
请教各位:
是否意味着PA0,PB0,PC0,PD0,PE0只能同时只能有一个做外部中断用,也就是最多整个MCU同时只能有16个外部中断同时使用?
谢谢

楼主:
为什么帖图不成功?

楼主:
最后试一次帖图

网友A: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这两天21IC的贴图好像有问题,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问问二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