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s Luminary(同是Cortex-M3内核),你选谁?

楼主(2008-04-11):
STM32 vs Luminary(同是Cortex-M3内核),你选谁?   欢迎讨论

网友A:
ganjue

感觉多个商家在卖会好一些,价格有搞头,一个商家卖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样片的时候比较含糊,产品开始生产上了量发现没有便宜多少或者同样能满足需求的其他片子可以更便宜的时候,就后悔了。

网友B:
这还用问?? 需要哪些外设,就选哪个

既然内核 相同,肯定比拼   外设、价格!

呵呵

关键参数就那么几个,很容易选的

网友C:
个人认为,要USB的就STM32

要网口的就选 LM

其他的两者都着不多

网友D:
比较情况

我用了Luminary一段时间,感觉是很实在的单片机,这是我了解的一些情况:

ST Cortex-M3                 Luminary Cortex-M3

72MHz时钟,但FLASH是双周     50MHz单周期指令。
期的,实际指令只有36MHz。

12位AD,但有3bit误差,       10位AD,1bit误差。
实际只有9位性能。

定时器较多。                 定时器较少。

PWM有死区、刹车功能。        PWM有死区、刹车功能。

有USB/DMA。                  zlgmcu说将要出USB/DMA。

没有以太网。                 带FIFO的以太网。

应用方案较多。               应用方案中等。

没有MPU。                    有MPU。

功耗低                       功耗较大。

EMC不清楚                    我测试过EMC非常好(估计是电源和地线多)

不带外部总线                 不带外部总线

网友E:
强顶。看来还得选Luminary

强顶。看来还得选Luminary

网友F:
看具体应用了

网友G:
实际只有36M??

网友H:
谣言就是这样传播的!!

“72MHz时钟,但FLASH是双周期的,实际指令只有36MHz。”这种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谣言往往就是这样以讹传讹地传播的。

请看下面两个帖子:
  STM32的代码,跑在ram里快?还是跑在flash里快?
  STM32从Flash中运行程序的时序分析 13、14楼

楼上的朋友如果真想知道真相,你可以做个实验看看,是“72MHz时钟,双周期的FLASH”运行速度快,还是“50MHz单周期指令”的运行速度快。

这里还要更正一个严重错误,STM32和Luminary都是使用Cortex-M3核心,指令集是一样的,而Cortex-M3指令不都是单周期指令,所以你把所谓“50MHz单周期指令”说成是一个功能是极严重的错误,有很大的误导性!

网友I:
STM32 EMC

EMC 8000V,

网友G:
mxchip_sh 说的不算,

你是ST的人,EMC 8000V 是很模糊的概念。是静电还是脉冲群?

ST的AD精度的确有水份,

网友H:
关于STM32的AD精度问题,将另行详细说明,但。。。。

我先简单地说明一下:

这个3Bit的误差是指分布统计上的误差,即所有出厂的芯片都最多比标准值差3bit;估计大家把这个参数简单地理解为单个芯片在多次采样转换后,多个转换值之间有3bit的误差,根据这样的理解,导致12bit的AD只能当9bit用的结论。

这样的理解以及这样的结论刚好被攻击STM32的竞争对手所利用,从而达到他们的宣传目的。

出现这种现象也不奇怪,这是因为中国的工程师英文理解不太好,而我们的数据手册中在ADC的参数及说明部分有4页之多,基本没人仔细研究过,既然有人提出一种理解和结论也就轻易地接受了。反观Luminary的手册,ADC参数部分只有简单占半页的表格且没有文字说明,所以较容易被英文不太好的人所接受。

因此我们将在完整地整理好这部分内容后,另外详细说明。

网友H:
关于STM32的EMC特性

我是学计算机的,不太了解电子工程中的术语,请哪位打侠帮助解释一下,下面抄录STM32F103xx数据手册中关于EMC参数的说明与测试部分:

EMC characteristics
Susceptibility tests are performed on a sample basis during device characterization.

Functional EMS (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
While a simple application is executed on the device (toggling 2 LEDs through I/O ports). the device is stressed by two electromagnetic events until a failure occurs. The failure is indicated by the LEDs: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positive and negative) is applied to all device pins until a functional disturbance occurs. This test is compliant with the IEC 1000-4-2 standard.
FTB:A Burst of Fast Transient voltag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s applied to VDD and VSS through a 100 pF capacitor, until a functional disturbance occurs. This test is compliant with the IEC 1000-4-4 standard.

A device reset allows normal operations to be resumed.

The test results are given in Table 29. They are based on the EMS levels and classes defined in application note AN1709.

Table 29. EMS characteristics
SymbolParameterConditionsLevel/Class
VFESDVoltage limits to be applied on any I/O pin to induce a functional disturbanceVDD = 3.3 V, TA  = +25 C, fHCLK=48 MHz, conforms to IEC 1000-4-22B
VEFTBFast transient voltage burst limits to be applied through 100 pF on VDD and VSS pins to induce a functional disturbanceVDD = 3.3 V, TA  = +25 C, fHCLK=48 MHz, conforms to IEC 1000-4-44A

Designing hardened software to avoid noise problems
EMC character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are performed at component level with a typical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and simplified MCU softwar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good EMC performance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user application and the software in particular.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user applies EMC software optimization and prequalification tests in relation with the EMC level requested for his application.

Software recommendations
The software flowchart must include the management of runaway conditions such as:
  - Corrupted program counter
  - Unexpected reset
  - Critical Data corruption (control registers...)

Prequalification trials
Most of the common failures (unexpected reset and program counter corruption) can be reproduced by manually forcing a low state on the NRST pin or the Oscillator pins for 1 second.

To complete these trials, ESD stress can be applied directly on the device, over the range of specification values. When unexpected behavior is detected, the software can be hardened to prevent unrecoverable errors occurring (see application note AN1015).

网友J:
香版主很严谨!

关注中!

网友A:
LM3S的资料写的确实不够细致

有时候搞的人莫名其妙。

网友K:
根据不同情况选择

这个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
就像我们现在的系统,主机控芯片使用STM32F103VBT6,用来采集数据,驱动液晶以及给子卡提供参数。
子卡使用LM3S103,执行简单动作。哈哈,反正只要到点给我输出相应的电平就可以了,有一个SPI和系统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L:
STM32的AD精度

ST又出了新的数据手册 Rev 6,其中可以看出AD精度很高,跟我以前做过的试验相符,请看,第65页:

Table 46. ADC accuracy - limited test conditions
Symbol Parameter               Typ    Max  Unit
ET     Total unadjusted error  ±1.3  ±2  LSB

关键是,Test conditions为:
fPCLK2 = 56 MHz,
fADC = 14 MHz, RAIN < 10 kΩ,
VDDA = 3 V to 3.6 V
TA = 25 °C
Measurements made after
ADC calibration
VREF+ = VDDA

网友M:
ADC还是stm32说的详细

连采样时间都列出来了,如此重要的参数,放眼几种ARM,有几个说出来的?lpc不说,lum不说,stm说了。

网友L:
Luminary的ADC精度

Luminary的ADC精度也比它先前的有提高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Max  Unit
INL       Integral nonlinearity  ±2  LSB
所以只好使用软件来做平均:
Integral nonlinearity with 8x software oversampling,得到
Max  Unit
±1  LSB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Max  Unit
INL       Integral nonlinearity  ±1  LSB

Luminary的ADC的优势是:还支持差分输入(Single-ended and differential-input configurations)

网友N:
说真的,光看STM32的服务,我就会先考虑STM32

网友O:
感觉4楼的朋友做的对比有明显的倾向性,有失公允啊,呵呵

    能跑50MHZ频率下单周期的FLASH各位见过没?似乎FLASH的单周期极限就只能到40M最高了吧。

    我个人觉得从功能上来讲我还是比较欣赏STM32,没有DMA怎么可以,这是个重大的失误;ST的AD能做到12BIT,并且实际用起来精度也很不错,10BIT的ADC实在是个**肋;USB看起来将来也是不可或缺的接口了。
    如果说要选择流明的话,我现在唯一就是在需要考虑以太网接口的情况下才会采用,这点流明做的确实很好,把MAC/PHY都内置了,只需要直接接网络变压器就可以了,确实太爽了,不过以太网接口都有了却没有DMA机制,这样再高速的核心也浪费了。可惜。
    另外,这里有像香版这样的专家每天耐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为大家服务,光冲这点,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呵呵

网友P:
不看广告,看疗效!

看看哪里的人多就知道了,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STM32我看行!

网友Q:
Luminary芯片Flash跑50MHz是没问题的,甚至可以超频

当然,额定最高运行速度是50MHz,超频太多可能会不稳定。
Luminary公司以后还会推出速度更快的型号(可能会有100MHz!)。

网友R:
我也选STM32

给香主顶一下,STM32很好用!!

网友O:
流明的我没用过,不敢说

    我用ATMEL的ARM系列,FLASH单周期下频率超过40M就不大行了,很不稳定,得放到2-3个周期才行。

网友S:
stm32带以太网就更牛了

赫赫~ 等带以太网的出来

网友T:
那我就一个一个慢慢等喽,,现在这个还没完全用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