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报错!!!!!!!!!!在线等

楼主(2008-04-11):
嗖嗖嗖嗖

楼主:
郁闷 传不了图片

Fri Apr 11 18:40:48 2008: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D: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d79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不会英文么??

楼主:
汗!

无法加载FlashSTM32F10x.d79 嘛
我的意思是我为什么

我路径下面确实有这个文件..  而且路径正确啊 ~!

网友B:
ST-Link II 的 RAM,FLASH 设置

是有点麻烦

楼主:
dddddd

崩溃了   连个使用说明都没有!

网友C:
IAR的使用说明文件

如果你安装的是正版的IAR软件,那么在IAR的安装目录中有说明文件:

目录: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armdoc

文件: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那次是我把J-TAG的即个引脚用作I/O口了,复位目标板后再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