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产品编号信息

楼主(2008-04-12):
每种STM32的产品都由16个字母或数字构成的编号标示,用户向ST订货时必须使用这个编号指定需要的产品。这16个字符分为8个部分,下面通过一个例子说明它们的意义:

STM32 F 103 C 6 T 7 xxx
  1   2  3  4 5 6 7  8

第1部分:产品系列名,固定为STM32

第2部分:产品类型;F 表示这是Flash产品,目前没有其它选项

第3部分:产品子系列;103表示增强型产品,101表示基本型产品

第4部分:管脚数目;
    T = 36脚
    C = 48脚
    R = 64脚
    V = 100脚
    Z = 144脚

第5部分:闪存存储器容量:
    6 = 32K字节
    8 = 64K字节
    B = 128K字节
    C = 256K字节
    D = 384K字节
    E = 512K字节

第6部分:封装信息;
    H = BGA
    T = LQFP
    U = VFQFPN

第7部分:工作温度范围;
    6 = 工业级,-40 ~ +85°C
    7 = 工业级,-40 ~ +105°C

第8部分:可选项;此部分可以没有,可以用于标识内部固件版本号。

具体型号的更多信息需要参考STM32数据手册,或STM32选型与宣传册

网友A:
晕……很难联系上,难记……不知道谁编的号……

网友B:
难得啊,后缀感觉没有任何规律

    6 = 32K字节
    8 = 64K字节
    B = 128K字节
    C = 256K字节
    D = 384K字节
    E = 512K字节
为什么不是
    1= 32K
    2= 64K
    4= 128K
    8= 256K
.....
呵呵

楼主:
不用记,拿一本选型手册,需要的时候查一查

关于3楼的问题,这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请看下表,基本包含了所有ST出产的各系列通用单片机:

所有8位、16位和32位的通用单片机的选型手册可以在ST的网站下载。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promlit/pdf/sgmicro020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