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 trace 跟踪功能

楼主(2008-04-15):
谁用过这个功能呢,能简单说一下吗?

网友A:
简单地说:STM32的Trace功能可以在不停止CPU运行时跟踪指令流

所谓跟踪功能是指程序运行到任一点后停下来时,你可以知道它是从哪条路经过来的;既在CPU运行过程中,内部指令的运行走向和数据流向,可以实时地通过Trace接口输出到片外,调试软件通过分析这些信息达到跟踪程序运行的目的。

这是一个很高级的功能,据说具有跟踪功能的调试器和调试软件价格很高,较少人使用。

楼主:
iar 这样的调试软件 不行?

版主能不能提供一个使用说明

网友A:
好像我们现在用的IAR调试软件不带这个功能

具有Trace功能的软件好像是另一个产品,而且也不能用JLink,具体情况要问IAR的人,我没有相关的使用说明。

网友B:
关于trace功能

trace功能需要硬件支持,IAR使用的硬件似乎是 JTrace,据说很贵

网友C:
RealView MDK可以轻松实现TRACE功能

针对ARM Cortex-M3内核的芯片,只需要要RealView MDK软件和ULINK2仿真器就可以直接实现TRACE功能,不需要额外的TRACE硬件仿真器支持,大大降低开发成本,同时可以体验最好的调试功能!
详细情况可以查看: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ulink2/ulink2_trace_output.htm

相比于一般开发工具调试ARM的时候处于停止模式调试,RealView MDK开发工具还支持实时调试功能(Real-Time Agent)!
详细情况可以查看: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ulink2/ulink2_ra_overview.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