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模式

楼主(2008-04-15):
睡眠Sleep模式:CM3内核停止、外设仍运行

不大确定:这种情况HLCK、PCLK1、PCLK2等等到底哪些时钟还在运行、哪些时钟已经被停止?

睡眠模式的唤醒:外设控制器中被使能的中断事件,但是该中断事件未被NVIC使能。
Systick中断属于此类中断吗?

外设控制器怎么使能中断事件呢?不是包括CM3的16个中断线在内的所有中断都是靠NVIC来管理的吗?

NVIC不使能该中断,中断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使能?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点绕,你这些问题是如何而来?

Sleep模式下,HLCK、PCLK1、PCLK2哪个时钟还在运行? 答:由你的程序决定。

后几个问题的出处是什么?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楼主:
睡眠Sleep模式

睡眠Sleep模式:CM3内核停止、外设仍运行。

内核停止的含义感觉不明确,这种情况下,具体是哪些资源不工作了,哪些资源还在工作呢?

楼主:
香版帮忙一下^_^

香版帮忙一下^_^
谢谢

网友A:
内核停止的含义就是CPU不工作,但不是说外设也不工作

哪些外设工作,哪些不工作,要根据你的程序决定,你的程序使能了相应的设备并为它提供相应的时钟,那它就是处于工作状态,否则就是不工作。

至于3楼红线圈出的那句话,主语是event,意思是“这个(把MCU从SLEEP模式唤醒)的事件可以是在外设控制寄存器使能但未在NVIC中使能中断(源),或配置为事件模式的EXTI线”。

下面是一个示意图:

   外设 ----------〉事件 --------〉触发中断
            |                |
    外设控制寄存器使能    NVIC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