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memory (write/erase)

楼主(2008-04-16):
Flash编程手册中Page 9写到:
For write and erase operations on the Flash memory (write/erase), the internal RC oscillator (HSI) must be ON.

有些疑问,HSI是必须的吗?
ST提供的Demo中,对Flash的操作,并没有使能HSI

网友A:
请说明你使用的是哪款芯片

估计你说的是STM32,但请下次最好说明一下。

在芯片复位后,STM32的HSI默认是使能的,不必特意再次使能;请参考RCC_CR寄存器的HSION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