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楼主(2008-04-16):
st 的RTC通过简单的程序可以代替时钟芯片

网友A:
STM32的RTC通过简单的程序可以代替时钟芯片

网友B(2008-06-01):
是的,但是精确度不高。一天差5~10秒左右

网友A:
RTC的原理是对输入的脉冲进行计数,所以它的精度由振荡器

RTC的内部实现无非就是一个计数器,通过对输入的时钟信号进行计数达到维持时间的目的,外置振荡器的精度决定了最终的精度,而RTC内的计数器是典型的数字电路,本身是不会产生误差,既不会受环境温度影响也不会受电压变化影响。

专用的RTC芯片之所以计时准确,是因为它的振荡器所用的晶体是内置的,可以保证精度的要求,并与振荡电路合理匹配,达到对温度和电压变化的互相补偿。

所以当你的计时精度达不到要求时,首先要检查你的时钟源是否准确,不要错怪了那个无辜的计数器,它的工作只是忠实地记录输入脉冲的数目。

网友A:
看到“侃单片机”版面有一个讨论,楼上各位应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