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几个ST的PLL问题

楼主(2008-04-17):
如题:我使用的片子是ST7Flite15b
1、手册上说PLL*4的VDD电压范围是2.7v-3.3v,*8的vdd电压范围是3.3-5.5v
是不是说使用5V的电源就只能使用*8的方式。
2、cpu的运行频率是由外部晶体输入后被2分频的速度,如果使用8倍PLL也就是说CPU运行的频率是外部晶体的4倍,不知我这样理解正确不。
3、使用PLL功能外部晶体只能是4M或8M吗,还是可以是任何频率。

网友A:
这几个问题都很简单

1)理解正确

2)请看手册中的这张图,使用外部晶振有我画出的红绿蓝三种方式,即
  1。晶振频率/2
  2。晶振频率/2 * 4
  3。晶振频率/2 * 8

3)图中标的很清楚,晶振频率是1~16MHz或32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