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stm32F10X有没有关总中断的寄存器

楼主(2008-04-17):
查了半天Datasheet,发现没有关总中断的地方.假设要移植ucosii等操作系统,岂不是很麻烦.当然就目前来说,16K的RAM跑ucosii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A:
PRIMASK?FAULTMASK?

正在看ucOS的移植,发现代码中用
CPSIE i 禁止中断PRIMASK=0
CPSID i 允许中断PRIMASK=1

楼主:
没发现这个寄存器啊

 也许要查查cortex核的datasheet看

楼主:
哈哈,找到了

果然在cortex的技术资料里,谢谢liu8858.

Enable interrupts Enable interrupts. Enable the interrupt processing in the NVIC. It is not desirable to have
these occur as they are being enabled. If there are more than 32 interrupts, it takes more than
one Set-Enable Register. PRIMASK can be used through CPS or MSR to mask interrupts
until ready.

研究中ing....

网友B:
UCOS/II 最初是为8位单片机设计的

如果在8位单片机上有实际意义,那么在32位单片机上就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了吧?

不好意思,我还没仔细研究UCOS/II,也许楼主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