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isp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8-04-17):
重没用过片子的ISP功能,一直用的是直插IC通过580U烧写。
1、使用ISP功能时如果是外接复位芯片(比如MAX809)需要在他们之间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吗?
2、对于ICCdata和ICCclk在进行ISP烧写时,与外部电路的连接是不是需要断开。
3、使用isp时需不需要给贴芯片的电路板供电
4、如果ISP连接线会提供电源,那与芯片相连的其它元件需不断开吗(担心别的元件耗电损坏ISP烧写器

网友A:
解答关于isp的几个疑问

1)不知道要接这个100欧的电阻是哪里看来的,但ISP编程器要用到RESET信号,所以要断开外接复位芯片。

2)最好断开,详见手册

3)这要看你的编程器是否提供电源,详见手册

4)如果由此担心,可以给电路板供电,只要电压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