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gcc可以用吗,哪里有下载?

楼主(2008-04-22):
stm32 gcc可以用吗,哪里有下载?

网友A:
有个gnuarm的网站吧

你Google一下gnuarm,gccarm,应该有下载的。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用IAR或者是KEIL呢?

网友C:
IAR,KEIL都要花钱的。免费午餐总有尽头的。

GCCARM更合适一点,用习惯了,以后用ucLinux,Linux会很容易的。
开源的才是王道。

网友D:
洗涤,免费的才是王道

http://group.**/619/9458.aspx

网友E:
但是免费的总是不稳定

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F:
GCC的编译效率不如那些商用的工具

你有可能在工具软件方面省下了钱,却在产品的芯片上多付了钱。很简单,本来32K可以装下的程序,却编译出来40K,你只好买64K Flash的芯片,最终你可能付出的更多。

如果再加上开源软件的不稳定和没有技术支持,当你出现问题而耽误开发进度甚至完不成开发任务,那时可就欲哭无泪啦。

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

网友D:
LS的也有道理

不过目前只是自己玩玩的话(没想到我个人自己玩还能声请到开发版,声请的时候我都只写个人开发用的),不值得花钱去卖那些昂贵的开发工具,所以应当加上一个限定,自己玩玩的话,开源免费的就是王道
记得也有人说过,如果拥有越好的开发工具们就越能显示出无能

确实,使用中发现GCC里的一些库程序有一些问题,就是string.h里的函数(ST的示例代码中好像也没用这个库,而是自己实现),不过自己都能解决,所以问题也不大

当然如果只是LS的说法,那也很简单了,可以使用KickStart版本,32K也没有问题。我的另一个项目就是使用KickStart版本的IAR来做的。

网友G:
LS忘了上次有个对比测试?

速度 KEIL > IAR > GCC
体积 KEIL > IAR > GCC
论节省Flash,选GCC,只是要慢一点

网友G:
参考下面

STM32 vs AVR mega benchmarks
http://www.stm32circle.com/forum/viewtopic.php?id=122

下载GCC
http://www.stm32circle.com/resources/tools.php

网友D:
看了对比

第一感觉,AVR确实用的广泛,所以只和AVR对比。
但后面说比128KAVR有很大的竞争力,可惜AVR的竞争力基本都在小容量的芯片上

LS用过那个给出连接的GCC吗?

网友H(2013-05-28):
哥哥还是相信GCC,用的舒服得很

网友I:
个人觉得其实工具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耗太多的时间。有什么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