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问题,大家给指点,谢谢!!

楼主(2008-04-22):
spi, IO, ST, gp, GPIO
  我做STM32和STC12LE5412的SPI通讯,STM32在接受到USART1发出的0x55后就连续发送20个字节,但是在发送第一个字节的时候要将NSS拉低(NSS脚被软件配置为用户自用),接着将剩余的19个字节发送出去。STM32为主,STC12为从。
  我的程序如下,结果是STC12可以正确的收到STM32发出的数据,但是STM32接受不到STC12的数据。请高手帮帮看看我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STC12的软件硬件设置都可以保证没有问题。谢谢了!!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 Local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BufferSize  2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8 SPI1_Buffer_Tx[BufferSize]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u8 SPI1_Buffer_Rx[BufferSiz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SPI1_SUB(void)
{

  u8 i;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RESET); //设置联系线为低电平 NSS
  SPI_SendData(SPI1,SPI1_Buffer_Tx[0]); //SPI1发送第一个数据;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RESET) //等待,直到SPI1数据发送完毕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FLAG_RXNE)==RESET) //等待,直到SPI1接受到数据
   SPI1_Buffer_Rx[0]=SPI_ReceiveData(SPI1);  //将数据放入缓冲区
   USART_SendData(USART1,SPI1_Buffer_Rx[0]);
   Delay(200);//保证联系信号持续时间足够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 恢复联系线
   for(i=19;i>0;i--)   //发送剩余的19个数据,接受和发送的过程如上
  {
    SPI_SendData(SPI1,SPI1_Buffer_Tx[20-i]);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RESET)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FLAG_RXNE)==RESET)
     SPI1_Buffer_Rx[20-i]=*(vu32 *)SPI1_DR_Address;
    USART_SendData(USART1,SPI1_Buffer_Rx[20-i]);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通用串口设置*/
  USART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Enable SPI1 */

  SPI_CalculateCRC(SPI1,DISABLE); //不需要校验

  SPI_Cmd(SPI1, ENABLE);

  while(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当从USART接受到0x55后传输数据
    {

      SPI1_SUB();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36MHZ*/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36MHZ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18MHZ*/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系统时钟36MK PLLCLK = 4MHz * 9 = 36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2,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GPIOA, GPIOB and SPI1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配置NSS脚为联系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10位USART1的接收引脚 ,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9为USART1的发送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2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

/*******************************************************************************
* Function Name  : SP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PI.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设置串口.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9600波特,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位,全双工通讯。*/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A:
你的接受语句在哪spi的

楼主:
你的接受语句在哪spi的

  当然是在从机STC12上的啊,STM32是主机,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

楼主:
谢谢了!!

 没有人给指点吗?

网友B:
2楼都提示了,我就不多说了,

STC12发给STM32的数据,你是在哪收的?存放在哪了,呵呵,

网友C:
没使能AFIO时钟

 /* GPIOA, GPIOB and SPI1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楼主:
2楼都提示了,我就不多说了,

void SPI1_SUB(void)
{

  u8 i;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RESET); //设置联系线为低电平 NSS
  SPI_SendData(SPI1,SPI1_Buffer_Tx[0]); //SPI1发送第一个数据;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RESET) //等待,直到SPI1数据发送完毕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FLAG_RXNE)==RESET) //等待,直到SPI1接受到数据
   SPI1_Buffer_Rx[0]=SPI_ReceiveData(SPI1);  //将数据放入缓冲区
   USART_SendData(USART1,SPI1_Buffer_Rx[0]);
   Delay(200);//保证联系信号持续时间足够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 恢复联系线
   for(i=19;i>0;i--)   //发送剩余的19个数据,接受和发送的过程如上
  {
    SPI_SendData(SPI1,SPI1_Buffer_Tx[20-i]);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RESET)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FLAG_RXNE)==RESET)
    SPI1_Buffer_Tx[20-i]=SPI_ReceiveData(SPI1);  //将数据放入缓冲区
    USART_SendData(USART1,SPI1_Buffer_Rx[20-i]);
   }

}
不好意思,我拷程序的时候弄错了。STM32从STC12接收到的数据调用SPI_ReceiveData(SPI1)存放在SPI1_Buffer_Tx数组中。

楼主:
不好意思,我拷程序的时候弄错了。

void SPI1_SUB(void)
{

  u8 i;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RESET); //设置联系线为低电平 NSS
  SPI_SendData(SPI1,SPI1_Buffer_Tx[0]); //SPI1发送第一个数据;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RESET) //等待,直到SPI1数据发送完毕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FLAG_RXNE)==RESET) //等待,直到SPI1接受到数据
   SPI1_Buffer_Rx[0]=SPI_ReceiveData(SPI1);  //将数据放入缓冲区
   USART_SendData(USART1,SPI1_Buffer_Rx[0]);
   Delay(200);//保证联系信号持续时间足够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 恢复联系线
   for(i=19;i>0;i--)   //发送剩余的19个数据,接受和发送的过程如上
  {
    SPI_SendData(SPI1,SPI1_Buffer_Tx[20-i]);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RESET)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FLAG_RXNE)==RESET)
    SPI1_Buffer_Rx[20-i]=SPI_ReceiveData(SPI1);  //将数据放入缓冲区
    USART_SendData(USART1,SPI1_Buffer_Rx[20-i]);
   }

}
不好意思,我拷程序的时候弄错了。STM32从STC12接收到的数据调用SPI_ReceiveData(SPI1)存放在SPI1_Buffer_Rx数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