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TM32F101的串口为什么第一数据总丢啊?

楼主(2008-04-22):
大家好。
请问用STM32F101的串口1向PC机接收数据,为什么第一数据总丢啊?

比如我发送StelCom,PC接收到的是telCom。用串口监控工具发现最后一个数据变成0了。

先谢谢。

串口设置如下: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High;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网友A:
同问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先谢谢了。

网友B:
很好解决

在传输前  加一个清除传输完成标志位语句

网友C:
以后这样写即可,还可以省去等待时间(单发一个字节的情况)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x, (u8) data);